请问各位大神,DDR预取技术这个“预”字在使用中是如何体现的?

楼主(2016-07-23):
请问各位大神,DDR预取技术这个“预”字在使用中是如何体现的?小弟刚学,看的还不是很懂,劳烦知道的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2016-09-13):
同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内存的核心频率不会太高,100M,200M的样子,为了提高传输速率,一次连续取出8个字节,传输的频率就可以达到800M,1600M
这个就是预取.
这对于大块的数据传输是很有提升的.如果访问是全随机的,这个预取机制就成了辣鸡.
这也是CPU需要内部高速缓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