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为指定图形添加过孔方法

楼主(2016-07-23):
实际需求:在PCB设计过程中,首先保证所有信号连通后,往往会从各层之间地或电源连接性角度,或是某一区域扇热的角度,往往会对指定铜面大量随机地放置过孔。手动放置会花费不少时间。
工具:Add Via
调用方法:Route->Add Via
实验版本:VX 1.2
适用情况:为大面积铜面增加导通或扇热过孔时。
使用方法:
1.      调用Add via功能
2.      进入Stitch Shape界面,如下:
3.      对各个参数进行设置:
Shape: 通过鼠标在PCB中选择(可以通过按住Ctrl进行一次性多Shape选取)
Net name: Via 网络名字定义(可以通过单击一个同网络Via,也可以勾选“Sameas shape”与Shape网络名称一致)
padstack: Via 大小选择
Span: Via类型选择
Placement control:
Distance: Via中心到Shape的距离
Via spacing: 同行Via中心到中心距离
Row spacing: 行之间Via中心到中心距离
Stagger: 临行之间Via中心便宜距离
Variance: 为了防止Via 的对称性,系统会自动根据这个值对相邻坐标随机加减。如果这个值为0,则代表没有随机性。

网友:
这个功能太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