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PCB Template方法

楼主(2016-07-24):
实际需求:PCB Templates保存了PCB设计的基本数据及参数,可以快速复用templates中的一些设定,为PCB项目创建提高效率。
PCB Template包含以下信息:
1.      通用设计参数(测量单位,过孔定义和过孔间距等)
2.      PCB板框
3.      PCB 走线框
4.      PCB 叠层信息
5.      PCB 生产制造框
6.      铜平面定义
7.      安装孔定义
8.      机械器件
9.      一些物理约束信息(禁止布局区域,最大高度限制区域等)
工具:xDM Librarian 100
实验版本:VX 1.2
适用情况:1. PCB创建时必须选取适合的Template
               2. 复用PCB标准设定及基本数据信息。
使用方法:
1.      首先要为Template准备正确的PCB文件,将里面的各个参数定义好并保存。
2.      启动xDM Library Tool, 在Tool栏位中调用Layout Template Editor
3.      在Templates窗口中可以新建,复制或编辑Templates,点击创建按钮。
4.      在Source design file中选择已经创建好的PCB文件并为其创建template名称
5.      当创建好template后,可以在中心库的Templates文件夹中看到对应的新template。
6.      创建另一个PCB文件时,可以直接调用存在中心库中的template。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依赖同一个中心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依赖同一个中心库吗

    默认都是指同一个中心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都是指同一个中心库

如果是来自其他中心库的呢?是不是会存在问题
    这个配置难道就不能不依赖中心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