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在原理图中,通过工具提示,可以获取哪些信息?

楼主(2016-07-24):
answer:工具提示提供了快速轻松的方法来检查设计对象(元器件和网络)的属性。根据属性的可见性设置,只需将指针悬停在项目上方几秒钟,就能查看这些对象的相关信息。

网友:
    就是一个基本信息而已 你按提示去操作就行了

网友A:
    在原理图里面有输入中文,从导出-PDF后,里面的中文全部是乱码,一直没有解决,有什么好办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里面有输入中文,从导出-PDF后,里面的中文全部是乱码,一直没有解决,有什么好办法不

用虚拟打印机即可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了。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不用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不用虚拟机

用虚拟机就可以解决了。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我不是打印

网友:
    我是导出PDF文档

网友:
    我是从文件-导出-PDF,里面有中文就会是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
    直接导出就是会有乱码。所以才会建议用虚拟打印机的,安装一下,就可以解决了。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导出就是会有乱码。所以才会建议用虚拟打印机的,安装一下,就可以解决了。很方便的

虚拟打印机不是万能的,详见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4babbd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