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查找功能而不是导航器?

楼主(2016-07-24):
answer:尽管通过导航器可以浏览主要设计元素,但使用 Find 命令可以建立复杂的搜索,并快速找到非常具体的细节,例如具有特定元器件值的所有实例。

网友:
    导航有时候就是个鸡肋 很不好用 都设置不直接显示了
    而且有时候看着还不挺的刷新导航界面 忽闪忽闪的

网友A:
    在原理图里面有输入中文,从导出-PDF后,里面的中文全部是乱码,一直没有解决,有什么好办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里面有输入中文,从导出-PDF后,里面的中文全部是乱码,一直没有解决,有什么好办法不

    用虚拟打印机即可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虚拟打印机即可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了。

    既然你软件自身带有PDF输出功能,你就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另外一种通用的,却有问题的方式去掩盖这个问题。虚拟打印机不依赖你软件自身,如果能满足所有的要求,那你软件自身的PDF岂不是多余?最起码虚拟打印机没法生成相应的器件属性和链接。
感觉馒头做的很奇怪,软件界面搞成中文的,但内核却对中文各种的不支持,我们最需要的是你内心支持中文,而不仅仅流于表面,更何况那表面中文翻译的让人各种蛋疼。原理图中,即使你设成英文,启动的时候还是先一瞬间显示中文,然后再切换成英文,而且即使菜单设成英文,setup对话框中还是中英文混杂。你蛋疼不?PCB更蛋疼,设置方式竟然得用环境变量,一套软件原理图和PCB还是两种设置方法,真是奇葩。还有中心库,至今未找到设置成英文的方法,顽固透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软件自身带有PDF输出功能,你就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另外一种通用的,却有问题的方式去掩 ...

    谢谢你对mentor的关注与提议,我会和mentor反馈您的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