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M中自动定义差分对的方法

楼主(2016-07-24):
实际需求:PCB设计时,往往需要对一对信号做差分处理,可以手动选择一对信号并做差分定义,但如果存在大量差分信号,手动处理就需要大量的重复工作。
工具:Auto Assign Differential Pairs
实验版本:VX 1.2
适用情况:网络里大量存在尾坠命名一致的差分信号
使用方法:
1.      打开Constraint Manager,在Edit中调用Auto Assign Differential Pairs
2.      通过输入* 加各个尾坠的命名,点击右边的 Assign matches来进行搜索。
3.      选定正确的差分信号,Apply。
注:1. 如网络中存在类似“5V+”和“5V-”这种非差分信号时,请在apply之前取消勾选。
   2. 调用Auto Assign Differential PairsxDx Designer中或xpedition中都可以进行处理。

网友A:
在原理图里面有输入中文,从导出-PDF后,里面的中文全部是乱码,一直没有解决,有什么好办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里面有输入中文,从导出-PDF后,里面的中文全部是乱码,一直没有解决,有什么好办法不

用虚拟打印机即可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