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打印出错,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25):
打印原理图时出现这个错误,导致无法打印,请问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打印软件出问题了,重新装一个,不是A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软件出问题了,重新装一个,不是AD的问题。

有装两种PDF虚拟打印机,有连实物打印机,打印其它的文档都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