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ance生成gerber报错怎么改

楼主(2016-07-25):
ERROR: aborting film - Layer polarity of layer ETCH/TOP does not
           match film polarity of Negative. DRC may be unreliable.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0_95X0_65MMOVAL_MECH at (-3.6200 -1.3200).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CIR04_06MM at (-2.4200 0.0300).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CIR04_06MM at (-1.6200 0.0300).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CIR04_06MM at (-0.8200 0.0300).
    WARNING: No thermal flash for padstack "CIR04_06MM", regular pad used.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0_2X1_6MMREC at (-2.2700 -2.1800).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0_2X1_6MMREC at (-1.7700 -2.1800).
    WARNING: No thermal flash for padstack "0_2X1_6MMREC", regular pad used.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0_2X1_6MMREC at (-0.7700 -2.1800).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0_65MMCIRCLE_MECH at (3.5800 -1.3200).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CIR04_06MM at (0.7800 0.0300).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CIR04_06MM at (1.5800 0.0300).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CIR04_06MM at (2.3800 0.0300).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CIR04_06MM at (0.3800 -0.6700).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0_2X1_6MMREC at (1.7300 -2.1800).
    WARNING: Null ANTI-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0_2X1_6MMREC at (2.2300 -2.1800).
    WARNING: No Photoplot Outline was found,
negative shape outline will be determined by Board Outline

网友A:
Artwork_TOP film  设置成了  Negative 。在 Manufacturing--Photoplot_outline 层,加一个框,将要出的都放到框内,可以消除 WARNING

网友:
要定义pad-stack的anti-pad

楼主:
还有这个怎么改?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0.00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00
  Offset y:                           0.0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Draw holes only                     NO

    WARNING: rectangle or unfilled shape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106.2482 34.6734)
           ... ignored.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106.2482 41.0234)
           ... ignored.

    WARN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ignored.

    WARNING: text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94.8309 74.3609)
           ... ignored.

    WARNING: text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ignored.

网友:
    你没有anti-pad啊,这么明显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怎么改?
    FILM PARAMETERS :


将0线宽统一改成6mil宽

网友(2019-03-13):
    你好,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搞定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twork_TOP film  设置成了  Negative 。在 Manufacturing--Photoplot_outline 层,加一个框,将要出的都 ...

你好,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

网友(2022-12-26):
    同问,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谜底就在谜面上呀,log上的问题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其实你可以选择用正片嘛,ANTI-PAD的问题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