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过线缆引出来,最多能连多长?

楼主(2016-07-25):
如题,400KHz和100KHz分别对应最大长度多少?有没有相关规范文档?谢谢!

网友:
这个多长不好明确,但是我们确实做到了10多inch,这个得看你的实际情况,是否能满足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
    如果上拉电阻的位置放置得很好,相对来讲,就能长一些!

网友(2016-09-21):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以前当过一个网络的链路快20inch了

网友(2016-11-11):
    I do not think there is any limit in specc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