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NC层时,比例放大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25):
路过的大侠,我在导出NC层时,比例变了,请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
    1.楼主你发错区了,。。
2.导入软件时钻孔精度设置不对

网友A:
    1. 钻孔精度和artwork精度不一致,比如钻孔精度选择3:5,而artwork精度选择2:6;
    2. 导入gerber的时候,精度不一致,还有位置设置不一致,比如有的选择绝对位置,有的选择增量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钻孔精度和artwork精度不一致,比如钻孔精度选择3:5,而artwork精度选择2:6;
    2. 导入gerber的时候,精 ...

    大侠,能否说的更明白一些,导入的位置是怎么设置的,哪里设置?
你提及的art跟NC里面的精度已经是设置一致了,但是出来的还是被放大了,不知道什么问题,请给予帮助,谢谢!

楼主:
    LEADER: 12
    ;HEADER:
    ;CODE  : ASCII
;FILE  : link_2_fpc-1-2.drl for board #Taaaaal06740.tmp ... layers TOP and BOTTOM
    ;T01 Holesize 1. = 7.870000 Tolerance = +0.000000/-0.000000 PLATED MILS Quantity = 67
    ;T02 Holesize 2. = 11.811000 Tolerance = +0.000000/-0.000000 PLATED MILS Quantity = 6
    %
    G90
    T01
这些是导出NC文件,放大了很多倍,是哪里的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