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过程中要填写license,怎么跳过去

楼主(2016-07-26):
我的电脑是win10系统 64位。我试了EE7.9.3和7.9.4的安装,但是都在软件安装到50%的时候出现了下图要我填写license,我点取消的话,软件就退出安装了,求指导。。。

网友:
随便新建个license.dat或license.txt的空文件,就应付了,安装完再用实际的同名授权文件替换。

网友A:
复制到写字板里面,TXT格式应该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到写字板里面,TXT格式应该可以用

7.9.3可以

网友:
    建立一个空的LICENSE.TXT,安装成功后破解时把之前的license.txt覆盖掉

网友(2016-10-24):
    怎么跟PADS共存,求指导。

网友(2021-06-22):
    怎么取得序列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