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频率时如何PCB板材?

楼主(2016-07-26):
    请问在不同频率时如何选择不同的PCB板材?特别是有些高速的差分线频率达到Ghz,比如有1Ghz以上的,1~5Ghz的,5Ghz到10Ghz时候,该如何选择正确的板材?
或者换个问法就是,不同板材适合那些频段的信号使用。

网友:
    看介质损耗与介电常数,即Df与Dk值,越高频这些参数越小越好。

网友:
    可以咨询板材供应商或生产厂家(各频率段通常会有推荐的板材)

网友:
    让工厂可以给你推荐代购的,只要你给钱

网友:
    介质损耗与介电常数,即Df与Dk值,越高频这些参数越小越好

网友(2016-09-13):
    高速跟高频对板材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针对于高速,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
    一般10gb一下普通板材就差不多,仿下效果可能会可靠点吧

网友(2016-10-25):
    有专对高频的板材。

网友(2018-03-02):
    高频板材:M6,MW1000

网友(2018-06-04):
    直接找板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