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版主

楼主(2016-07-26):
求教版主,此锂电池充电管理IC(HB6298B)中的Q9第2,3脚是不是接反了。还有此第7脚作什么用,应该如何接才对的。谢谢

如超人所言,請參考中文版芯片資料 8.13、边充边放功能。^_^

网友:
这个没问题吧,HB6298B的datasheet没有找到,这个MOS管的功能应该是防止VDC电压低于电池电压,形成电流倒灌。
正常充电时,SLEEP脚的电压为低,Vgs为负电压,P MOS导通,VDC进入到芯片Vin,正常充电。
当外部的VDC电压低于电池电压,SLEEP脚电压为高,Vgs为0V,P MOS截止,切断了电池反灌到VDC的回路。

个人猜测的哈,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可以再看下这个芯片的内部结构框图,可以看到串在主回路里面的也是一个PMOS来作为这个buck电路的开关管,在VIN同样串一个PMOS的作用和电池保护电路里面的双向开关是一样的,就是防止buck不工作时候电流倒灌,原规格书用的是一个二极管做防反,这里用pmos的好处是导通功耗会更低一点。

网友:
很PMU是内部做了处理,不用这颗MOS管的,呵呵,

网友:
Q9的2脚和3脚接反,外界使用PMOS管,如果VDC电压小于锂电池电压,也会发生电流倒灌吧,因为PMOS管有个体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