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和orcad不能同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26):
pads一样,原理图点元器件,PCB中高亮

网友:
1.不要放在中文目录里;2.重新调网表。

网友:
    重新导一下网表试试看

网友:
    在OrCAD菜单项“Options” 选择 “Preferences”,在弹出的“Preferences”设置对话框中切换到“Miscellaneous”,勾选上“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选项

网友:
    在OrCAD菜单项“Options” 选择 “Preferences”,在弹出的“Preferences”设置对话框中切换到“Miscellaneous”,勾选上“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选项,然后重新导网表试试

楼主(2018-03-22):
    感谢网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