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版本号

楼主(2016-07-26):
怎么查看pads是哪个版本的;谢谢!

网友:
查看软件版本号一般不是帮助,然后关于么?貌似一般软件都是这种套路吧

网友A:
樓上說的是
Help --> About PADS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上說的是
Help --> About PADS Layout

谢谢!是这样查看!

网友:
Help --> About PADS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