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之间复制问题

楼主(2016-07-26):
          由于小板较多,打样时候省事,常常出现,几块小板拼到一起,却出现了问题
    详细描述:
    A板文件,复制到B板,为了保留网络,采用特殊黏贴,结果出现,在那一层,黏贴全部转变为那一层

网友A:
    特殊复制的时候不要选择复制在当前层/paste on current layer

网友:
    楼上正解,特殊粘贴有几个选项,要仔细看清楚。

网友:
    粘贴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殊复制的时候不要选择复制在当前层/paste on current layer

    是的,的确是,后来自己仔细一看发现。

网友:
    一层层拷也行的啊

网友:
    不用拷贝的呀,用矩阵方式。

网友(2016-08-31):
    altium不是有个拼版文件吗?直接贴上去,转Gerber

网友:
    直接导入另一个小板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