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角度曲折线设计方法

楼主(2016-07-27):
实际需求:为了满足一些高速信号走线的要求,在信号长距离传输时,往往需要进行曲折线设计来避免由于玻璃纤维的经纬差异导致的特性阻抗问题(Fiber Weave Effect)。具体走线要求还需要参考芯片的Spec文档。
工具:ZigZag Routing
调用方法:直接点击图标 或通过SmartUtilities->Routing->ZigZag Routing
实验版本:VX 1.2
适用情况:高速信号线长距离传输时
使用方法:
1.      调用ZigZag Routing
2.      选择两种模式中的一种:
a)        基于直边长度与角度的设定方法:
b)        基于高度值与直边长度与高度值比值的设定方法:
例如:Length: 50mil, Ratio: 5
3.      选择预变曲折线的起点,可以单根信号线,也可以差分对或一组走线,拖动鼠标进行选定。选定时,鼠标的选定方向决定了第一个角度的走线方向,具体如下图所示:
4.      选择预变曲折线的终点,如选定范围超过起点选定信号线的数量,将以起点信号线数量为准。
注:本工具只可以对水平或垂直线段进行更改,原有斜线还保持原状。如下图所示:

网友:
没有用过此功能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