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铜皮覆盖率方法

楼主(2016-07-27):
实际需求:在PCB设计完成后,有时需要考虑各个层铜皮覆盖率问题,尽量保证上下对应层不要偏差太大,这样既有助于高速信号线的阻抗一致性(PCB叠压后的对称高度保持一致),也有利于生产制造。
工具:Calculate Copper Area
调用方法:Analysis >Calculate Copper Area….
实验版本:VX 1.2
适用情况:考虑PCB各层铜皮覆盖率时
使用方法:
1.      启动CalculateCopper Area
2.      在CalcCopperArea.txt文件中查看各层铜皮覆盖率信息,如下图:

网友A:
如果覆盖率相差太大,需要调整到多少合适呢?之前没关注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覆盖率相差太大,需要调整到多少合适呢?之前没关注过这个问题。

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考虑了,如果普通PCB,没什么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