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X Databook的dbc文件设置方法

楼主(2016-07-27):
实际需求:通常在使用xDX Databook这种中心库调用器件方式时,需要对其配置一个专用的dbc文件,文件中包含了属性库的具体位置,要使用那些内容,属性栏位排放规则等等配置信息。
工具:xDX Databook
实验版本:VX 1.2
适用情况:中心图形库与属性库相关联时
使用方法:
1.      在属性库设定好后,需要在xDX Databook中创建dbc配置文件。如图所示,在xDX DataBook窗口的区域内右键->Configure->new…,新建配置文件(.dbc)文件。
2.      在弹出的New Configuration对话框中,如图所示,选择第一项,使用向导的方式创建dbc文件,单击“OK”按钮。
3.      接下来的一步需要选择要添加的数据库表格类型,简单的数据表格可以选择Single Table,如图所示。输入该类库的名称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1)      Single Table:表示当前库中内容来自数据库的一个表,例如要建立一个Resistor的库,而这个库的内容全部在数据库中的一个表中,那么就选择Single Table.
(2)      Multiple Tables:表示当前库中内容来自数据库的多个表。
l  Vertical:表示当前库中内容来自数据库的多个表,并且表和表之间属于相同的表结构(包含的字段相同)。xDX Databook会将多个表合并。
l  Horizontal:表示当前库中内容来自数据库的多个表,但表和表之间表结构不同,不过表之间有个相关联的字段。比如说,都有一个GOODID。xDX Databook会根据相同的GOODID从两个表中获取数据。
4.      在Data Source names栏中选择已存在的ODBC数据源名称,或点击“Add”重新加载新创建的ODBC名称,单击“下一步”按钮。
5.      展开数据源的数据表,如图所示界面,选择相应的数据表,如“Resistors”表,通过单击“Add》”按钮将数据表添加到右侧,单击“下一步”按钮。
6.      定义表中字段的类型,如果有器件Data Sheet或者其他文档的类型应该定义为是Document,其他建议是Normal。勾选“Use symbol data from Central Library”,如果有需要隐藏的字段选unused。单击“下一步”按钮。
7.      如果某些数据库中的字段名称希望在xDx Designer中显示为别的名字,可以在此处进行编辑,比如将“Description”字段名改为“器件描述”,如图所示
实际器件属性名称:
8.      最后在如图所示的界面中单击“完成”按钮,完成xDx DataBook一个器件分类(一张数据库表单)的配置过程。
软件会自动提示是否还需要添加其他器件分类,结束所有器件的定义之后即可保存该配置文件(.dbc文件)。
9.      如果在使用中需要对dbc文件进行修改,可以空白处鼠标右键,进入Configure->Edit Configuration
Configure中各器件属性的各个参数进行编辑,包括显示顺序,显示单位等等,保存并退出。

网友A:
    32bit和64bit的ODBC data source 有区别

网友B:
    还有就是EE物料和ERP怎么进行对接,楼主请弄个详细的资料学习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bit和64bit的ODBC data source 有区别

    如果是64位的mentor软件,如果数据源采用的是微软的工具,那么微软的工具也应该是64位的才可以。这里只是介绍的dbc设置方法,后面还会具体讲ODBC如何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EE物料和ERP怎么进行对接,楼主请弄个详细的资料学习下呀

ERP工具有那么多种,请问你指的ERP具体是什么名称,参数是?后台是Oracl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64位的mentor软件,如果数据源采用的是微软的工具,那么微软的工具也应该是64位的才可以。这里只是 ...

    多谢,期待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ERP工具有那么多种,请问你指的ERP具体是什么名称,参数是?后台是Oracle吗?

比如用有ERP软件

网友(2019-06-03):
    非常有帮助 谢谢楼主

网友:
    我正在单位搞这方面的建设,很有帮助,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