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书上学习宏文件建立后,每次打开LAYOUT文件都会出现这个画面,怎么消除掉的?

楼主(2016-07-27):
各位大师,根据书上学习宏文件建立后,每次打开LAYOUT文件都会出现这个画面,请问怎么消除掉的?

网友A(2016-10-11):
要么重装,要么建一个相同名字的.MCR文件放在提示的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重装,要么建一个相同名字的.MCR文件放在提示的目录下。

谢谢!我没有重装,就放着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