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中IDSEL信号线的问题。

楼主(2016-07-27):
大家好,本人最近才接触PCI总线,现在在做一块PMC扣板,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主控板的PMC接口中定义了两个IDSEL信号线。正好我做的PMC扣板上有两个PCI设备,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不用PCI桥接芯片,直接将PMC口板上的PCI设备分别连接到两个IDSEL信号线上呢?这种做法和使用PCI桥接芯片的做法哪种更好?

主控板上PMC接口定义(部分)

主控板上PMC接口定义(部分)

网友A:
如果有PCI的PHY,那确实是不需要用brid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PCI的PHY,那确实是不需要用bridge。

谢谢你的回复。
为了保险起见现在还是采用接上PCI-TO-CI桥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