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ibis-ami仿真出错

楼主(2016-07-27):
报如图的错误,dll和ibis文件都是在一个文件夹下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9 n9 H4 O) w! i软件是2016.01; f/ p# |3 k& F  t1 q

网友(2016-09-23):
我也是这个问题  ADS2011 遇到  看来不是版本问题  更加无助了,,

网友:
看你跟我的文件很像 PMC SAS12G 可能是模型

网友:
换做2014版本还是不行

网友:
问题解了!模型解压后有一个文件夹 copy these to your windows folder  里面是一些dll文件,把这些拷贝到C盘 Windows 文件夹下  在仿真就可以run 了

网友(2017-03-07):
最近遇到,多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