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金和沉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28):
如题,各位大神,沉金和沉银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2个都是化学反应,只是成品的焊盘一个是金,一个是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都是化学反应,只是成品的焊盘一个是金,一个是银。

谢谢你的回答。
公司现在用的是沉金工艺,想知道如果换成沉银工艺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公司现在用的是沉金工艺,想知道如果换成沉银工艺会有什么影响吗?

影响不大  不过就是这种工艺很少厂家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不大  不过就是这种工艺很少厂家做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除了金换了银,对于工厂的制作是跟沉金的制作是一样的。

网友(2016-09-25):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公司现在用的是沉金工艺,想知道如果换成沉银工艺会有什么影响吗?

沉金镀的是铜,镀金才是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公司现在用的是沉金工艺,想知道如果换成沉银工艺会有什么影响吗?

沉金镀的是铜,镀金才是金,所以成本会增加咯,不过银不易氧化,保存好点吧

网友C(2021-07-21):
    为什么不用银呢,银便宜多了

楼主(2021-11-10):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银呢,银便宜多了

大部分板厂沉银的产线少,反而费用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