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不能导出网表以及allegro不能关联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16-07-28):
刚学candence,遇到问题,请大家不吝赐教。我用的是16.6,文件也不在中文路径
1.新建个原理图,导出网表,报错,是以为没有PCB库吗?我用的是candence自带的库,不可以吗?

图1-3

2.想把原理图和PCB关联,按照教程,原理图上勾选-ENABLE INTERTOOLS COMMUNICATION后,选择器件,右键却不能出现PCB editor selector 的命令

右键如图4

网友A:
1.从图片看出是网络表生成失败,原因有很多,具体见allegro文件夹中的log文件,从图中可以看出,电阻的封装有问题。
2.关联是要导入网络表成功之后才行,而且也不用右键,原理这边选择元件allegro那边就会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图片看出是网络表生成失败,原因有很多,具体见allegro文件夹中的log文件,从图中可以看出,电阻的封装 ...

我感觉要是第一步解决了,第二步应该也就没问题了,这种问题说不清,我还是找个人实际过来看看。谢谢

网友B:
    网标都没有生成你怎么关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标都没有生成你怎么关联呢????

    我说的是两个pcb.第一个是新建的。第二个问题是用一个已经走线完了图纸和相应的原理图,每次关联前也要重新导一次网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两个pcb.第一个是新建的。第二个问题是用一个已经走线完了图纸和相应的原理图,每次关联前也要重 ...

如果关联不上就倒一下就好了

网友:
    首先先解决网表导入前的DRC问题,先把网表导入成功后已经就可以关联了!

网友:
    我看了一下,你导不出网表至少有一点是错的,那就是你有些器件没有填写封装名“foot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