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2SC3357RE和2SC3357RF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28):
各位大师好,请教一下,高频功率管2SC3357RE和2SC3357RF有什么区别的,我看到有些丝印是RE,有些丝印是RF,能不能互相使用的?谢谢了

网友A:
HFE不一样。RF:80 to 160,RE:125 to 2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FE不一样。RF:80 to 160,RE:125 to 250

谢谢大师

网友:
放大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