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CLK的cross point问题

楼主(2016-07-28):
DDR2的CLK的cross point超标了,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解决?

楼主:
cross point偏高,请问如何解决,更改并联的电容可以么?是什么原理。

网友:
是什么原理。

网友:
crossover电压偏高可能是你N和P端有相位差导致,也可能是你N,P两端的驱动强度不一致挥着负载mismatch较大,导致rising time不一致。另外,你说并联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6-08-30):
走线间距加大,并联的电容换个阻值小点,应该可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