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挖铜皮的设定方法

楼主(2016-07-29):
实际需求:随着电子产品的集成度越来越高,PCB板层越来越多,板厚度逐渐减小。要满足高速信号线或射频信号线的特性阻抗,就需要挖掉邻层铜皮,以次邻层作为参考平面。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手动挖铜皮的工作,尤其在设计射频走线时,往往走线一调整,随之的所有禁止铺铜框都要重新设计,为工程师带来很大工作量。此方法可以利用工具,实现自动在Z轴方向挖掉邻层铜皮,并且当走线更改时,挖铜皮动作自动随之调整,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工具:Z-Axis Clearances & Z-Axis Class to Class Clearances
实验版本:VX 1.2
适用情况:射频线或高速信号线,需要邻层挖铜,以次邻层为参考平面
使用方法:
1.      为相同特性阻抗的信号线设定Net Class
2.      打开CM,在Stackup Editor中输入PCB板层信息,尤其是板层厚度信息。
3.      CM的Navigator中,在Z-AxisClearances中创建Z轴间距规则并命名,
4.      计算具体挖铜皮的数值方法:
比如射频线走在第5层,距离同层地平面距离为a=0.15mm。
要挖掉第4层铜皮,以第3层为参考地平面。
第5层与第4层的介质厚度为h=0.06mm。
那么具体计算为 , 此处计算结果为c=0.162mm。
5.      选择对应的Z-Axis规则,在第4层处填写0.162mm
6.      Edit->Clearances->Z-AxisClass to Class Clearances 在Source Net Class to All的空白栏位选择刚才设定好的规则。最大层深度选为1。
7.      这样就为5层的射频走线设定好了规则,退出CM后自动生效。

8.      如果需要挖掉相邻的两层铜皮,可以在设定规则时输入两层的数值,并且在Setup Z-Axis Clearances中最大挖层深度设为2即可。
注:如挖掉两层铜皮,h值为两层介质厚度加上一层铜皮厚度。

网友(2021-09-28):
怎么把两层掏空地宽度设置成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