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接器件孔背钻残留长度

楼主(2016-07-29):
           客户有款板,压接器件上的孔需要背钻。但背钻后的孔长度只有0.5mm,压接器件的弹簧有可能是顶不到,很有可能开路。后面与客户沟通,更改了残留的长度。通常压接器件残留长度需要1mm或以上才能保证压接时候器件上的弹簧顶到孔,要不然就有可能开路。希望大家在设计背钻时引起注意。

网友A:
具体要根据connector datasheet的要求,而且不能卡得刚刚好,一定要考虑worse case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以后一定会注意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根据connector datasheet的要求,而且不能卡得刚刚好,一定要考虑worse case

很多压接器件的datasheet没有见到针脚到弹簧的长度,不知你那边是否有,可以提供图片给大家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
很多压接器件的datasheet没有见到针脚到弹簧的长度

网友(2016-12-10):
    也要考虑STUB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