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低温下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6-07-29):
FPGA选用的是XILINX spartan3系列的XC3S400-FG320,构架是FPGA+PCI9054和主板(power PC平台)通讯,常温和高温工作都没有问题,只是低温-40度时,会出现主板读取数据周期变慢,甚至没法正常读取数据的情况,有时是周期变慢很短时间后自动恢复正常,有时是无法自动恢复,一直变慢,就会导致丢数据。特请教,不知道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器件全部是工业级(-40℃--+85℃),无误。

网友(2017-03-21):
可以先查找时钟

网友:
这肯定是不行的了。工业级的-40度,你刚刚好是使用在-40度。

网友:
我做芯片测试的,低温不好  也算正常吧  ,而且低温下 不止有这个芯片而已 ,其他器件是否过关呢

网友:
极端测试呀

网友:
-40°,你这是用在哪里啊

网友(2017-04-29):
读数据的速度有多块?可以在读操作的控制信号上加上滤波,或是IO delay

网友:
芯片是不是正品,电源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FLASH是否有问题,逐一排查吧,

网友:
-40度?你全部元件多要排查一遍,包括晶振。外围等等,

楼主(2017-12-19):
逐一排查,很是头疼!目前发现9054芯片质量有些不同

网友(2018-01-24):
低温主要查电源,再者时钟,fpga一般没啥问题,除非你焊接质量不过关,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