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的Datasheet里面,哪个参数表示电流转换成亮度的?

楼主(2016-07-29):
请教各位:LED 的Datasheet哪个参数表示电流转换成强度?譬如激光器就有Slope Efficiency这个参数可以表示电流转换成光的强度系数

网友A:
哪个参数不清楚,一般有个电流/亮度曲线。

网友:
看了一下LED的规格书,上面并没有某个参数来表示电流和流明的关系,但是datasheet上一般都会用图表的形式表示出电流和光强的数值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参数不清楚,一般有个电流/亮度曲线。

版主,能否帮忙贴个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僅供參考

谢谢版主的无私分享。但这个图不是我想找的。我是想找那个参数。

网友B:
Slope Efficiency 是針對 雷射/激光(laser)LED 才有的參數,普通LED 就只有電流對上亮度的曲線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lope Efficiency 是針對 雷射/激光(laser)LED 才有的參數,普通LED 就只有電流對上亮度的曲線表。

如果不是普通的RGB这种LED做指示使用的,用在监控相机的高亮度红外LED呢?

网友:
看光强啊,就是流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普通的RGB这种LED做指示使用的,用在监控相机的高亮度红外LED呢?

請把你用的LED規格書拿出來看看,規格書裡面到底有哪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