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还有SPI等通信总线的波形需要测试哪些参数

楼主(2016-07-29):
最近接到领导新指派的工作任务:硬件测试,可是目前手头什么资料都没有,公司原先也什么参考资料都没有,求哪位大神分析下测试用例

网友:
串口可以利用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工作看看,SPI总线可以看看发送的信息究竟符合协议么,或者选的设备对不对。

网友:
串口要测量:电平范围;最小脉宽
SPI要测量:上升时间,保持时间,下降时间,电平范围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亲们

网友:
测测电平范围,看看波形是否失真严重,其他的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没有好的设备,测出来的东西就看看。个人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串口和SPI这速率,基本只要是个示波器都测的很准,不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