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网格铺铜和实心铺铜的优缺点和两种铺铜的应用环境?

楼主(2016-07-29):
最近经常碰到有些板子使用的是网格铺铜,大多数还是使用常规的实心铺铜,针对刚性板是不是用实心铜是否可以完全代替网格铺铜?请各位大神给予指导。。。

网友:
哈哈,宪哥,这个你都不知道还有谁知道。哈哈

网友:
    对于焊接而言,网格铺铜好些;对于信号性能而言,实心铺铜好些。

网友(2016-11-22):
    没必要区分 都做实心的

网友(2018-12-26):
    一般FPC板为了提高延展性都用网格铜,而普通的硬板,一般都用实心铜,

网友(2019-06-24):
    好像高频电路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多用网格铜,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常用完整的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