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样制作Mini PCIe金手指封装

楼主(2016-07-29):
各位大神,
       请详细赐教下怎么样用allegro制作Mini PCIe金手指PCB封装?
       金手指封装为双面,Top面和Bottom都有焊盘。Allegro怎么样切换到Bottom面去放置焊盘?
       请大神们详细赐教!
       谢谢!

网友:
    mirror到bot层啊

网友:
    做焊盘时选择end layer

网友A:
    bottom 焊盘选择是END layer. 而TOP是选择的是start layer ,先在END layer写入数,然后再选择单层编辑。

网友:
    3楼正解,,2楼明显没做过,哈哈

网友:
    把顶底层的焊盘分开制作,就是一种焊盘做成top的,一种做成bot的(顶层没有东西)。然后分别放置就行

网友:
    你是PIN没设计好

网友(2023-06-05):
引用 网友A:
    bottom 焊盘选择是END layer. 而TOP是选择的是start layer ,先在END layer写入数,然后再选择单层编辑。

    谢谢分享,支持共享!

网友:
    6楼正解,我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