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TX 电源问题

楼主(2016-07-30):
    各位大神:

    初次使用ATX 电源,有点疑惑;

    背景:我使用 一款 550W的ATX 电源给整机供电,其中板上有两颗大芯片最大电流有  100A。芯片的供电方式为  12V 转 1.0V   DC-DC。后续板卡规划会增加   1颗同样的芯片。3.3V 预计使用 大概 120W;5V 电源基本没有使用。

目前我看 ATX 的datasheet中描述:12V 最大输出电流   45A; 5V 最大输出电流   25A; 3.3V 最大输出电流   25A;

我的疑问是  :在 3.3V 与12V 同时使用时,它们的电源分配是怎么样的?  12V 使用的过多是否会对其他 电源产生影响?

网友:
    应该不会。但最好5V电源也要带负载!12V  5V 3.3V均带载

网友:
    12V 使用的过多,5v 空载时电压后升高,12V后偏低。  使用双12V供电的ATX比较好,因为它重加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