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复杂板框走线的方法

楼主(2016-07-30):
实际需求:在PCB走线中,时常需要沿着已有的图形比如:板框,安装孔等,按照一定间距同轨迹走线,在FPC设计中更是常见;
工具:Multiple Hug traces Plus
调用方法:Route模式: Smart Utilities –>Routing->Multiple Hug traces Plus
实验版本:VX 1.2
适用情况:沿着已有图形进行走线
使用方法:
1.      Route模式下,激活命令,弹出对话框,对话框如下:
2.      选择Continue, Message栏中提示“Select Pin or end of trace for starting of multi hug trace”,自上而下选择一束线的终端,黄色圆圈标记选中状态,网络按选择顺序显示在对话框中:
3.      Message栏中提示“Selectthe start point or add start points with shift /Ctrl drag”,任意点击选择板框的一点,显示X标记;
4.      Message栏中提示“Selectend point”,点选板框的另外一点,同样显示X标记,黄色显示走线痕迹,左键单击完成走线;
5.      从焊盘直接出线:如图所示,点击Continue,按住鼠标画线选择B1-B5焊盘(需选择焊盘中心),软件自动识别网络名和其间距;
6.      根据提示两次点击选择板框作为参考图形,完成从PAD的出线;
7.      使用Generate Smooth River功能:
如图进行设置:
8.      点击Apply, Message 栏提示“Specify start line by a line ”,按住鼠标画线,标示走线的起始点;
9.      Message 栏提示“Specifyend line by a line”,按住鼠标画线,标示走线的终点,显示走线轨迹,任意单击左键,走线完成;
10.  若在设置中选择了Centralize in the board,则出来的效果如下图;
11.  设置到板边间距之后,出来的效果图;

12.  若在Number of Traces中输走线的数量,此时勾选Don’t Increase Number of Traces ,即使有空间,软件也不会自动增加线的数量,结果图如图所示:
注意事项:
1.生成的Net0线段,不能直接编辑,需更改网络后才能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