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里面的网络编号调换

楼主(2016-07-31):
      有时候碰到需要网络编号调换情况,AD里面却不会,谁知道,请告之,再次谢过。

网友A:
    你需要手动还是自动,或者是强制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手动还是自动,或者是强制交换?

手动太麻烦,仅仅是网络编号调换,管脚顺序不调换。

网友:
    修改原理图网络标号位置更新下pcb就好了。
    pcb中设置器件管脚交换,也可实现。
    或者说把需要的网络顺序强连到对应的管脚上,剪贴下器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