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求助

楼主(2016-07-31):
    各位大虾们:
                  小弟最近安转一个AD10 ,版本为AD10.890,按照网络的破解方法一步步操作,安装后破解文件后。还是无法打开,可能是网络上的破解方式有无,还请大虾们指点小弟。在此,谢谢!

楼主:
    还麻烦大虾们,推荐一个可以破击的文件。

网友:
    应该是最后没有添加破解文件license   ,你在把破解步骤看一遍。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破解出问题。又回到AD9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