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陶瓷天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6-08-01):
调试的时候,我用网分关注史密斯图和SWR  史密斯图已经很靠近圆心。SWR也接近1.07、但是测试下来通信距离不理想!!!什么原因??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查查输入功率和增益吧

楼主(2016-10-28):
引用 网友A:
查查输入功率和增益吧

之前的网分太老了,可能和校准和没补偿好有关系,后来优化一下,情况好多了

楼主:
本人建了个群,194439492  欢迎大家加入

网友(2017-05-08):
我也在做2.4G 陶瓷天线调试工作  我觉得无源看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B(2018-12-12):
1、调试时,一定要装上所有整机环境一起做调试。因为塑料壳介电常数不是1,所以对天线的带宽有平移作用。也就是说,频率偏掉了!
2、调试电缆接头的制作与焊接,如何尽可能减小阻抗的不连续性,很有讲究。
3、调试校准夹具也要自己动手制作,才能将校准面控制在焊接面所在位置,此时的Smith圆图就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调试时,一定要装上所有整机环境一起做调试。因为塑料壳介电常数不是1,所以对天线的带宽有平移作用。也 ...

原来这么讲究啊,真是应了那句话: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2019-10-23):
您好,这种陶瓷天线,我用网分看smith图的时候发现阻抗接近是无穷大,是不是因为这种陶瓷天线没有接地馈点,相当于天线开路,所以测出来阻抗点接近smith图的最右点?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能用匹配电路调成50欧姆吗?第一次调陶瓷天线,望不吝赐教

网友(2021-06-15):
引用 网友B:
1、调试时,一定要装上所有整机环境一起做调试。因为塑料壳介电常数不是1,所以对天线的带宽有平移作用。也 ...

我用SMA转接线焊到板子上,测试可以吗,一端接网分  现在是不接匹配史密斯图圈基本都在外边,
并1.2pf电容串1.8nh电感后匹配到了2.3G, 增大电感变化不大,增大电容配到了2G 我应该怎么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