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显示走线长度?

楼主(2016-08-02):
    各位大神,allegro中是否有一种方法,当用鼠标选中某一条走线后,能够显示它的长度?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了。

    这个菜单是从哪里调出来的 ,可有详细步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菜单是从哪里调出来的 ,可有详细步骤?

setup-datatip customizati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etup-datatip customization

    你这是16.6新版本的吧,我16.3的好像没有你的这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16.6新版本的吧,我16.3的好像没有你的这些

    你看下etch length能不能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etch length能不能钩?

    可以勾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勾选

    钩了之后,F4属性查看,find里面选Cline,能看线长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钩了之后,F4属性查看,find里面选Cline,能看线长了么?

勾选上etch length,执行F4功能,鼠标放在Cline上有显示线长,如果不勾选,鼠标放在cline上是没有显示的。无论勾不勾选执行F4功能查看cline属性都有显示线长,如图所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勾选上etch length,执行F4功能,鼠标放在Cline上有显示线长,如果不勾选,鼠标放在cline上是没有显示的 ...

满足你的要求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满足你的要求了没?

    满足了呵呵

楼主(2016-09-19):
    非常感谢诸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