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中怎样修改pcb的外形尺寸

楼主(2016-08-02):
我用PCB向导画好了PCB外形,后来需要调整外形。但不知道怎么修改。求指导~~~

网友:
在keepout区重新画一个板框,然后全选画好的外形线,design-board shape-redefine board shape.

网友:
直接在边框上重新调整就好   然后选中调整好的边框design-board shape-redefine board shape

楼主(2016-11-01):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6-12-10):
还是按数字1进入边框编辑模式,redifine 板框外形之后按2结束

网友(2020-07-30):
禁止布线层做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