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HFSS微带天线仿真_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02):
我第一次使用HFSS做仿真,根据徐兴福老师的HFSS射频仿真设计实例大全做了以下模型。
遇到一些问题,并且不确定此仿真结果是否正确,恳请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

此次模型如下,外围最大的四边形为空气腔,已设置材料为空气和Radiation Boundary。
中间粉红色部分为0.3mm厚度微带天线。已在两端设置Lumped Port。并且已设置材料为Copper和PeRFect E。
粉红色微带天线上方即绿轴负方向为0.3mm厚度铜板,已设置材料为Copper和Perfect E。
粉红色微带天线和铜板下发为1.6mm厚度介质基片层,已设置材料为FR4_epoxy。
介质基片层下发,相同位置有另一块0.3mm厚度铜板,已设置材料为Copper和Perfect E。

结果1为XY_Plot_S(1,1)

结果2为Radiation_Pattern

结果3为Smith_Chart

结果4为3D_Polar_Plot

----------------------------------------------------------------------------------------------------------------------------------------------------------------------------

以下有几个问题:
1. 以上模型是否设置正确?结果是否合理?
2. 激励端口是否应该设置两个?实物中天线只有一端连接板子。
3. 徐兴福老师的HFSS射频仿真设计实例大全中第117页中对于微带天线重新画了两个端口面,即【draw】>【rectangle】宽带为导带宽度的7倍,高度为介片厚度的6倍。
     3.1所以是否不能以导带的侧面为端口?(百度上的教程以侧面为端口)
     3.2为何要设置为导带宽度7倍,介片厚度6倍?(书中没有详细说明)
4. Radiation_Pattern是否能加入模型一起显示?如下图

5.  3D_Polar_Plot能否与模型一起显示?

----------------------------------------------------------------------------------------------------------------------------------------------------------------------------

期待的大家的解答,新人没有足够的威望悬赏,只能简单言谢了。
对于如上的问题,如愿意可加小弟微信赐教:thatyang
非常感谢!

----------------------------------------------------------------------------------------------------------------------------------------------------------------------------
另外推荐一下:徐兴福老师的HFSS射频仿真设计实例大全。很有帮助的书。

网友(2018-12-12):
1、两端都设置LumpPort,那么,这就是一根微带线,而不是期望的微带天线。
2、Lumpport画法错误,再谈设置就没意义。
因此仿真出来的S11就不对了。再谈方向图也没意义。
可以关注EDA365电巢科技的HFSS相关课程,讲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