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封装

楼主(2016-08-02):
最近在学习pads,学到pcb封装制作这一块,看了一些教程里面做封装基本上是设置焊盘,画一个边框,但是我用LP Wizard生成的封装包含了好几个层的东西。有几点困惑:

(1)一个标准的PCB封装必须包含哪些要素(什么层放什么东西?),有哪些是可选的要素?
(2)元件标识性的2D线,字符应该放在哪一层?比如元件的外形轮廓线,还有ref.des,有的放在了all layer,有的放在了TOP,有的放在silkscreen top。
(3)元件的silkscreen bottom有什么用?

网友A:
标准很难说,也说不好,不过我一般是这样做的:把字符放在丝印层,放在顶层时走线会受到约束,2d线放在顶层,这样layout关层的时候习惯了,元件的外形轮廓不画,ref.des不做修改,元件的silkscreen bottom的作用就是,如果你的元件是表面粘贴,全部在顶层,如果底层你画了点东西的话,那么在pcb里面就可以看到,以前的老电视机都是用单面板做的,顶层就是放元件,底层就是放丝印的,这就是底层的作用。

网友B:
简单说说我的做法吧  丝印放置所有层   是的使用向导会出现很多线框   你可以不管它删除了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把LP Wizard生成的封装一层层拆解了,有以下这些层:(1)TOP层,有一个Ref.Des属性,这个在PCB里显示位号,还有一个Part Type属性,PCB里没有显示;(2)Assembly drawing TOP,有一个Ref.Des属性,PCB里显示位号,有一个元件正面投影轮廓,包括焊盘的投影,几何中心上有一个十字定位符号,这个应该装配元件时用来参考的;(3)Silkscreen TOP无属性,仅仅是一个图形外框,这个应该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丝印图案;(4)Layer_20层,最大的外框,界定元件的PCB板上的占用区域,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认为是布局作为推挤的依据;(5)Layer_20层,一个简单外框,没有包括焊盘,可能是元件数量外壳的正面投影,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各位要是知道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很难说,也说不好,不过我一般是这样做的:把字符放在丝印层,放在顶层时走线会受到约束,2d线放在顶层 ...

谢谢回复,底层丝印层,你解答了我的困惑,这样说应该是历史的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说我的做法吧  丝印放置所有层   是的使用向导会出现很多线框   你可以不管它删除了就可以

不敢删,怕做出的东西不规范,所以在这里问一下有经验的伙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

谢谢

网友:
都可以,关键是CAM里面该勾选的要勾

网友:
盡量放在不需要給板廠的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