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铺铜两个接地脚铺不上铜

楼主(2016-08-03):
pads ,铺铜两个接地脚铺不上铜,零件封装,没有加禁止铺铜。GND层是Split/mixed。如图两个圈中

网友:
两个脚在板框上,违反了设置规则,所以铺铜不上

还是你说的最合理,感谢!

网友:
加銅皮!
DRC error 自己清楚就好

网友A:
封装焊盘没勾plate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焊盘没勾plated吧

不是的,3楼的已经帮忙解释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