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与差分对间距设置

楼主(2016-08-03):
    各位大佬,请指教如何设置差分对与差分对间距规格。我用的是16.6。多谢各位!

网友:
    如果你是不知道软件怎么设置操作可以百度一下,如果是不知道具体的查分线宽线距这个严格来说是要用si9000计算参数的

网友:
    CM里设置吧~

网友:
    规则中就可以设置

网友:
    和单线一样的设置线到线就行,对内就再设置一下对内最小间距就不会报对间错了

楼主:
    有设置成功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