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问题。

楼主(2016-08-04):
如果我需要过11A大电流,除了铺大面积铜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前提是大面积铜位置不够,而且只有一面,就在TOP层画了一个4MM左右的铜皮,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处理呢?麻烦各位大神教下,谢谢了!

网友:
简单吧  在铜皮上面 预留孔位   把粗的铜线焊上去

网友:
    加铜条或上锡

网友:
    楼上正解,开窗上锡加铜条

网友:
    高人都说了,我就顶顶算了!

楼主:
    谢谢,是不是在solder 层画个铜皮 开窗就好呢   如果更大的电流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加铜条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铜条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呢?

類似銅箔加厚

网友:
    要求厂家做铜厚一点的 2oz
    不过整板的线宽线间距就不能设计太小了
    锡的电阻率要比铜高很多,导电效果一般,加铜条肯定最好

楼主:
    那间距还是之前那么大就不行吗?有什么影响呀!

网友:
    網友的方法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间距还是之前那么大就不行吗?有什么影响呀!

厚的铜,对应的线宽间距要调大,不然加工洗不出来。太厚了,要洗出小间距不可能,也就是说你不能有小间距的设计。最小值要有6mil吧。具体的最小值我不清楚,板厂最清楚了

网友(2017-05-04):
    给大铜皮开窗,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