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高速切换识别fail

楼主(2016-08-04):
我们设计的一款拍照类电子产品,支持普通SD卡和高速卡切换。插入普通卡时识别正常,插高速卡(class10以上)会存在识别失败的现象。切换到高速卡模式时,data信号上拉电平会切换到1.8v,时钟频率量测的是96Mhz. 但系统开机后等待一分钟第一次插入高速卡就会识别fail,不知何故?是阻抗没做好导致系统和SD卡之间CMD命令握手发生错误还是其他原因。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data信号上拉电平会切换到1.8v,不切电压看一下能不能读到

网友:
叫软件帮忙降低下频率

网友:
    我听过一个技术支持讲过,tf卡的电源供电要做个线路控制开关,这样能改善。不过我没有验证过

网友:
    时序有问题吧,等长吗?

楼主:
    高速卡的切换是:当高速卡插入后,主芯片和SD卡通过CMD信号进行通讯,判别是否为高速卡。线路设计有加控制SD卡信号电平切换的部分。 4个Data和CLK 有管控等长,但CMD信号不好管控,比其他信号长了200mils。  目前的状况就是插入低速的SD识别没问题(Class 4的),插入高速SD卡(Class 10)以上的特别是第一次插卡的时候会fail,  带卡开机也有问题。但是主芯片一旦识别到高速卡,后续再插高速卡识别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