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原始封装时发现其内层有2D线,选不中也删不掉,导致板子不能缩减层数,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6-08-04):
1、在编辑原始板子封装时发现其内层有2D线,选不中也删不掉,导致板子不能缩减层数;
2、在图2中,R1封装实际只存在于TOP层,为何在这里也是影响缩减层的因素(由于缩减层报错的元器件较多,重新制作编辑所有元件封装太耗时,故求论坛各位大神求解)
3、上传PCB附件(pads9.5版本)中两元件就是从原始板中ECO模式下拷出,但就是不能缩减层数

楼主:
说明:R1元件 keepout只存在TOP层中

网友A:
进入连接器的库,编辑封装状态,全选,然后把选中的内容拷贝,建一个新的连接器。这样那条选不中的2D线就被甩掉了。之后就可以减层了,电阻没发现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连接器的库,编辑封装状态,全选,然后把选中的内容拷贝,建一个新的连接器。这样那条选不中的2D线就被 ...

新建时,发现要拷贝过来还得把板子的层数设置成与原始板子层数一样才可以,更换封装后电阻确实没报错了,不过个人还是想知道具体原因(即为何明明能看到的2D选不中,也删不掉,好像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情况,难道是软件的bug, 最关键是我还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点评):
bug无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鎖住嗎?

没有锁住,有时间可以下附件看下哦

网友C:
右键选择器那里的层有没有勾上?

网友:
求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键选择器那里的层有没有勾上?

这个元件是直接从一个量产板子里边拷过来的,看了下层也都是勾选状态的

网友:
    这元件有可能是其它软件制作导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