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解救!!能否将原理图封装40个管教脚改成44个管脚

楼主(2016-08-04):
大神解救!!能否将原理图封装40个管教脚改成44个管脚# a& v8 D4 f* ^  m

网友:
我怎么没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仅仅是表面意思的话,你在原理图库里面再复制四个焊盘,按照位置拜访,改下引脚号为41-44,不就行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楼上说的意思吗

楼主: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我是AD软件新手,目前原理图封装是整体的也就是合并了,移动或者copy都跟着整体走。所以目前需要编辑封装不会操作

网友:
原理图菜单里面选择   Design -> Make Schematic Library, 然后在你的工程里面就会多出一个原理图库文件,然后再这个库文件中就能找到你想要修改的元件,修改完成后,在元件列表中右键你想要更新的器件,选择 update Schematic with current Component,即可完成原理图更新。

网友:
    二楼正解,按方施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