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检查Soldermask的好办法么?

楼主(2016-08-04):
电路板上有些铜皮需要手动开窗,有啥检查Soldermask的好办法么?

比如在altium里,可以开3D视图,就能非常清楚的看到Soldermask的情况。而allegro的3D视图好像没办法看到?

我试过选项里的3d_view_soldermask_default选项,好像也没任何效果?

网友A:
你要检查什么?组焊到走线?还是单纯想看组焊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检查什么?组焊到走线?还是单纯想看组焊层?

有的线本来应该开窗的,但是改线后Soldermask没跟着改。到最后出Gerber的时候也是一层层看,所以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线本来应该开窗的,但是改线后Soldermask没跟着改。到最后出Gerber的时候也是一层层看,所以没发现这 ...

同时打开SODERMASK和走线层看应该就会挺明显的吧?用CAM叠加看效果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打开SODERMASK和走线层看应该就会挺明显的吧?用CAM叠加看效果更好一些

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不过要把颜色设置、透明度改对了才能看清楚,还要把Soldermask的display priority调高,否则默认显示在Etch层下面,看不清楚。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cam350里面把sldmsk放在上面就可以,allegro里面把活动层设为sldmsk就可以。

网友:
    把SOLD层都加到光绘中,直接打开光绘层就OK啦

网友:
    cam350里面看

网友:
    显示两个层,对着看,把颜色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