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图中电阻的作用及是否合适

楼主(2016-08-04):
如图,Si7145DP 是P沟道场效应管,用单片机的PB0控制12V输出的通断。想问的是图中R128、R129、C118各自的作用及能否去掉,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R128不能去,去掉CPU就完蛋了,实际上改为1k-4.7k会更好些;
R129是下拉防止启动时Q14状态不稳,可以改小点,100k到500k左右;
C118防抖动,也不要去,改小点,0.01-0.1uf左右;
最好在Q14的发射极加电阻,1k到10k左右,这样启动电压缓慢一些,+12v才不会有个大的跳变;
Q14和U31pin5加个1000pf的电容,防止输出电压尖峰。

网友:
2楼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
C118 并联在R129上更佳。  R127上也并一只0.1电容,PB0如果是5V,R128=4.7K,  3.3v 为3.3K,1.8V为1K。 R129可以100K

楼主:
谢谢各位耐心的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8不能去,去掉CPU就完蛋了,实际上改为1k-4.7k会更好些;
R129是下拉防止启动时Q14状态不稳,可以改小 ...

非常感谢热心的解答!

网友B:
R129放电电阻,可以用个75K左右就够了。没必要搞那么大的电阻

网友C:
R127 20K 比较合适,抗扰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27 20K 比较合适,抗扰好些

确实,12V输出是控制电机刹车打开的,现在就是经常出现上电瞬间,电机刹车失灵的情况(单片机有延迟上电,并且PB0初始化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29放电电阻,可以用个75K左右就够了。没必要搞那么大的电阻

现在放电是有点慢,12V输出的时候关机并立刻开机,12V会持续造成电机刹车无效!

网友(2016-09-30):
二樓大大講解的很詳細…但是下面加這加那的…對產品的穩定的確很好…可是,一考量到錢…哎…只能說…達到目的就好…加東加西…都是錢…必竟cost down才是王道…做出的東西 目的就是賺錢…當你能把成本壓的愈低…賺的當然就愈多了…這是老闆們樂見的!

网友(2017-01-05):
C118并联到R129更合适,并且电容不用这么大,10~100NF合适,R128改成1K~3.3K
如果带感性负载,J23要并联续流二极管,R127改为20K看干扰好,也可以并联10NF电容提高抗干扰